联想家悦E2000A 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2-24):
今天朋友拿来他的一台家悦E2000A 说是不能显示有报警的声音,打开机盖一检测跑C1 是内存不过 查了各路电压正常,再听朋友说是用的时候一下子黑了 再开机就这样了,我初步判断是北桥出了问题,MS5,也换了一个,BIOS也刷了 内存电压也量了(1.2V 3.3V 2.5V 都有)还是一样。现在想寻找别的思路,望各路大侠两肋插刀出手相助。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LZ修板思路不清楚,建议去新手区读帖子

网友:
打CPU,内存,AGP。的AD线阻值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北桥就不修了,现在是想问问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没有,就是不用从北桥入手。

网友:
LZ需要好好补习功课
内存就是由NB控制的,工作条件满足后不从NB下手该从哪呢?

网友:
你确定排除简单问题了嘛?

内存条没问题吧?呵呵..或者槽脏了..

网友:
内存条没问题吧?呵~~~~~~~~
多换几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