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24):
近来遇到很多找不到硬盘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硬盘真的出了问题,望师兄们指条路
硬盘

网友:
用正常的主板测试。

网友:
最简单方法
把硬盘接到好的机器上的IDE2上
用MHDD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试过的,机器本身就是好的,而且换块硬盘也能上,就是别人拿来修的不认硬盘,MHDD上也找不到的

网友:
这个认不到,就要搬PC3000了,看下固件,有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