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小心诊断卡操作!

楼主(2007-12-24):
晚上,在测机子.
一块845主板,测内存.插"俄罗斯 诊断卡, 一时疏忽.(第一次犯的错误,没有把电源闸刀关了!) 通电中把 俄罗斯 诊断卡 斜着拔出.造成.诊断卡金手指与pci针脚形成短路..再开机.卡不跑码.SB巨烫.挂了
大家用卡可要小心哦.别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window

网友:
修电脑的就是要做到胆大心细,人往往在忙的时候忽略了致命的低级错误,拨一下220V插头以后要形成潜意识的规矩,那么就不会发生那种事故了!引以为戒吧!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我就是一个粗人之一,哈哈,

网友:
昨天我也是犯了这个毛病,我的诊断卡给挂了。以后在操作可得注意啊

网友:
我烧是没烧,就是老是忘了从机上拿下,所以老是白送人,有时运气好点老客户回来就又拿回来了

网友:
电源,我一定用带开关的。。。。。。。。。。。。。。。。。。

网友:
这样的常有,我坏几个卡了,有时不注意卡就跑一半的码

网友:
我开店至今只用过一块诊断卡,都很旧了,但还是很好用,最主要还是要细心啊,那就不会损坏,丢失.

网友:
还好,自己平时注意了,以后要更注意
谢谢楼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