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07-12-24):
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按电源开关后能正常显示一秒钟,然后很快变白,然后就在也看不见了。哪位老大能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屏接口是不是没接触好。最后考虑屏IC

网友:
我同意二楼说的.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坏的话.也是屏上的电路.你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原件变质.和原件脱落亚.我上次修了个白屏的.一元件脱落.用焊锡链接正常显示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电路坏了.屏电压转换电路的可能性较大.测量屏的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屏驱动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等.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驱动先停,而后高压再停,只检查为什么驱动会停,从电源开始

网友:
晕了,晚上下班时拍拍显示器第二天早上来在开机就没看见现象了,我连显示器盖都没打开,现在还在考机,不知道故障会不会重现,老大们倒是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