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静音工具和 说明书

楼主(2007-12-24):
迈拓静音工具和  说明书!!!!!

迈拓静音工具和 说明书.rar

网友:
这个软件与维修没有关系,属于用户软件。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指点!!!!!!!!!

网友:
新手```  努力学习中````

网友(2008-02-29):
现在用不上
我要修复MT固件的工具

网友:
谢谢张老,看来对维修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
好像没写怎么用啊 ???
我来补充:
Maxtor迈拓硬盘Acoustic Management设置工具最新4.0版For DOS,
Maxtor Acoustic Management设置工具让你可以控制迈拓硬盘工作时的
“音量级”,它按控制程度分为Quiet和Fast两个级别。如果您选择了
Quiet,那么磁盘将进入安静寻道模式,此时噪声明显减小,磁盘性能
大幅度下降;如果您选择了Fast,那么磁盘将进入快速寻道模式,此时
噪声减小,磁盘性能有一定下降。

Acoustic Management的主执行文件是amset.exe,它拥有四个命令参数:
1。当输入amset.exe /quiet时就切入了Quiet安静寻道模式;
2。输入amset.exe /fast就切入了Fast快速寻道模式;
3。当输入amset.exe /off就关闭了降噪功能,此时硬盘性能最高但噪音最大;
4。输入amset.exe /check可以查看当前硬盘降噪功能的运作状态。

网友:
sm  yis  ?
w  kao1234554616

网友:
还要发一次?**啊????????????????????????

网友(2008-03-31):
想下载啊想下载啊想下载啊想下载啊

网友:
我想下我想下我想下我想下我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