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

楼主(2007-12-24):
各位能否说一下液晶的屏线是如何分类的?
或加些图来说明一下!

网友:
我就会一点,检查屏线电压和接口电路,其他一概不知

网友:
呵呵,他问的是一些培训班里教的东西。。。

网友:
屏线分好多种类,同时屏线的材质和接口也分好几种,再加上信号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