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7-12-24):
希捷SA340015A硬盘用克隆盘装系统装不上,提示<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nl.exe missing or corrupt,已确定是硬盘问题,原因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我没有扫描软件,先问问大家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扫描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了
不扫谁都没办法确定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确定是硬盘问题,只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硬盘有坏道或还有其他原因,我没有扫描软件和软驱,也没有刻录机,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别人是帮不了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