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弱智的问题,南北桥如何代换?

楼主(2007-12-25):
肯定有人发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搜索不到,直接来问方便一点~~~~

网友:
得有换NB,SB的专用工具呀

网友:
当然是换同型号的啦,DB换DB,当然不能换EB上去

网友:
同型号代换,这个真的不需要问了。。。

网友:
其实我也知道同型号代换,只是,有好几排是不是一般如果第一排就是型号?只要第一排相同其它不用管呢???

比如  INTEL大大的是产家型号  接下来是FW82801DBM  只要这一排相同就行啦??

网友:
当然啦,只要型号对的上别的就不用去考虑那么多。

网友:
比如  INTEL大大的是产家型号  接下来是FW82801DBM  只要这一排相同就行啦

网友:
呵呵,谢啦,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随意拆要桥代换啦~~~~~

网友:
嘿嘿,问题不太清楚啊!

网友:
看型号啊  915GM换915GM  GME也可以 换855就不行PE也不行  南桥就看DBM FBM CAM 换一样的 不一样的你换上去可以亮也算你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