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30两块版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07-12-25):
这两块版 上卡 不跑码 OSC灯不亮 为什么不跑码呢 ?

爱问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查一下所有供电正常没有,不跑码就以挡00。FF的修吧,好好看看新手区的资料

网友:
这二板是什么故障,由于什么引起的,这对修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