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2-25):
主板上的IO是取下来了,焊盘也清理干净了,焊盘上没锡了,怎么植锡最好、平滑均匀?????
主板

网友:
植锡?
你把I/O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不就OK了。还要植锡?

网友:
焊盘上的锡太少了,用热风枪焊后,很多针脚没焊好

网友:
那你拆的时候,可以多放点助焊剂,吹下来后别除锡,再用风枪吹平,然后再把芯片吹上去,要是你这样操作,就用烙铁焊,也不难啊

网友:
又不是做桥,还植什么锡啊,用烙铁过一边就全平了

网友:
就是吗,我平时就是用塑料风枪吹下芯片,再把它吹上板子,然后再用烙铁把整个IC拖焊一遍,保证没有虚焊的引脚.

网友:
不要除锡啊,直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