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重植

楼主(2007-12-25):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被雷即过,芯片没了,能重新植网卡芯片吗,P4GE-MX,网卡是集成的。少了芯片不能接PCI网卡了

网友:
可以重新植啊,就象做桥一样

网友:
看南桥有没问题,少板载网卡芯片应该不影响PCI工作

网友:
PCI网卡供电和集成网卡供电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影响.所以可以.

网友:
多半是南桥有问题了~
拆掉板载网卡用PCI网卡这是最平常的处理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