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该机经别人修过 故障现象为开机指示灯亮测电源电压正常测行扫描部分电压g1146v g2无电压行管c极56V行变代换过 扫描快也代换过测元件也没有发现异常的
求助

网友:
明显扫描块未正常工作,先查有无供电,无供电往前查MCU电路,如同步信号,有供电查扫描块外围电路,如总线电压。

网友:
开机的时候G2电压闪一下..在查查

网友:
G2是不是高压包里出来的?要是的话更换FBT

网友:
G1有146V?怎么可能都成正压还这么高了?
别人修过的机器很麻烦的了。。。你还的注意现在上面的行场IC是不是原来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