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7-12-25):
在①种应用中,“将万用表的黑笔接接触端,红笔接电池的正极”。请问接触端是指哪里?电池是有放座里吧?不太明白怎么串联表进去?
电池

网友:
一般我在测量CMOS电流的时候:
1。先把电池取出;
2。取出的电池正极压到电池座原来接正极的地方(一般为座子边上的铜片上);
3。万用表设定为2000uA档,黑笔接电池负极,红笔接座子中心的铜片;
按以上步骤即可测量出CMOS电池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