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 2块烧电机芯片的ST & MT

楼主(2007-12-25):
今天接到一客户硬盘,一块ST一块MT,同一公司的2台电脑均烧硬盘。。。
如图

网友:
说实话硬盘接触的少 基本上是一窍不通

如果说“软件”有毛病还敢用PC3K折腾折腾,不过这电机芯片烧了的话……  单纯换电机芯片的成功率大吗?(不会周边的那几个与电机芯片联系的管子等也有毛病吧)

还是说直接换板。。。(但把原BIOS等焊回等)

最后说一下:客户要数据

网友:
硬盘高手给点建议吧,偶极少碰硬盘,也只限于加个P表,扫个红绿块少

这2块硬盘,现在插上电后均无反应(当然不识别了。。。)     不过主控芯片还不至于坏吧。。。。
能修复的机率大吗?

网友:
这东西就得去二手市场了弄板感觉没问题,就怕硬盘能转了还不认盘-----我PCI版的3K返修了手里的ISA版也不好用

头疼。。。

网友:
换板的匹配你看来是知道的。换驱动的成功率根据以前的经验还是可以的。也可以采用你自己提到的方法。

凭你的照片我实在看不出来烧了什么地方。后面的照片可以看到驱动芯片上有白点,烧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回复。。。

长方形的芯片是MT的电机芯片
四方形的芯片是ST的电机芯片

最后我到顾客公司的看了下,其中有一台电源先后烧了3块硬盘(电源是杂牌垃圾。。。 绿力还是恒力来着的,P4-2.4C -512M,5200显卡,52XCD。。。还能开机,厉害)

没办法,先硬着头皮试试换个电机芯片吧

网友A:
要数据的就直接换板就行了
换上就好了
不用写什么ROM的

网友:
换个一样型号的板子就行了我都换了几个了
不过希捷的好像换完板子有时有点慢
还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没重写固件的病

网友:
谢谢ldywzy。。。
我同学那里就有一个好的跟我一样的MT 4D040H2的硬盘,电路板互换一下就OK ? 这么简单。。。
希望我能是幸运的。。。明天我就把他的硬盘要过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的就直接换板就行了
换上就好了
不用写什么ROM的

这硬盘。。。我真是硬盘的肓人!

斑主,您说的是真的吧,希望不是开玩笑的   电路板号一样就行?记得还要回写什么,又重建编译器。。。。不过那样数据就彻底没有了。。。
还是感谢您的回复。。。

还是担心,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电源心片也爱一起烧  个人认为换电路板好点  (因为方便 如果是客人的直接说恢复数据)

谢谢指教。。。

网友:
MT的直接换板
要是盘本身没问题
换板就好了
ST也是一样的
不用写什么ROM的
我告诉你这两个盘的板怎么找
我截图
稍等

网友:
ST的看这个图
这个标上有一排数字
第一排数字的最后3个数字就是板号
找相同的板号尝试
而且并非统一个板号的就能用到你的盘
只是容易找板而已

网友:
谢谢斑主!!图片我已经保存了,感激!

(一模一样的电机芯片及各供电管都换过了,就差主控芯片和那个应该叫伺服芯片吧-----硬盘仍然不转,硬盘电机是好的,换类似的其它型号的板子则就转)

看来我也只能去找板换了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各位达人  多多指教

网友C:
我是新人有个地方不理解```斑竹说的同意型号的板不一定能用到这个盘上 这是什么原因? 板和盘都应该是配套的吧``一个型号的也会有不能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人有个地方不理解```斑竹说的同意型号的板不一定能用到这个盘上 这是什么原因? 板和盘都应该是配套的吧``一个型号的也会有不能用的时候?

是的
MT的同一个型号的盘
他们板有些是不能通用的
MT相对来说板通用性强点
ST的就不一定
ST的就算板号一样
ROM一样也会有不能通用的时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index.php

网友:
MT硬盘 型号一样 主芯片一样 随便换。
ST硬盘 型号一样 固件版本一样 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