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783P白屏有菜单故障一例!

楼主(2007-12-25):
  DELL M783P CRT显示器,刚送来时白屏无图像,后检查发现80V供电断路,连接好80V后,仍然白屏,但此时有OSD菜单出现。
   不接主机信号有“请检查信号线”LOGO画面跳动。
   接上主机信号无图像出现。
   尾板的预视放IC已经更换(NT6812K-10019),故障依旧!

   检查尾板的HV信号也正常!
   怀疑ROM数据损坏,但使用PHILIPS的17寸CRT数据多个,效果更差,还不如现在的情况,有的根本就黑屏。
   该显示器是由BENQ代工生产,电路是PHILIPS的CRT电路。电源部分为TEA1507P,容易出现开机绿灯闪烁,在过流检测电阻并一只0.39的电阻即可解决。
   请大家发表看法和意见!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视放这一块引起的!

网友:
看文章写到现在,机器应该还没有修复吧,程序刷不到。。
那个过流的电阻我碰到过好几台需要改的了。。。会出现一些磨米奇怪的问题的,有些也是查过N久没有坏件,最后改电路才弄好的。。o(∩_∩)o...

网友:
不接主机有无信号提示.接上主机无图像.问题一般就出在预视放电路或者微处理电路上.在菜单中选择不同的颜色模式看是否有变化.更换预视放块.重新刷写ROM资料.(最好是微处理器型号.预视放IC型号.行场IC型号三者相同的飞利浦电路板的ROM资料来代换)

网友:
不接主机,显示器完全正常。接上主机,调节亮度对比度都正常变化。

网友:
是否是h v 信号问题呢.
afc呢,,,

网友:
这是电源输出功率不足造成的.

并联电阻后,电源IC的输出功率增强了.

网友:
检查暗平衡调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