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仁810t主板对内存要求高阿

楼主(2007-12-25):
有的内存不过都c1显示

网友:
频率跳线!

网友:
跳线没用阿 :( :( :(

网友:
有的板挑内存的,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要用兵16位的内存试试

网友:
杂牌的bios难找阿 谁有的

网友:
我怀疑是插槽老化、松动,而有的劣质内存条PBC板较薄,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你看一下你差的是单面的还是双面的,好像是不支持双面256M的

网友:
单面的阿怎么办呢谁知道阿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和时钏,正常的话用条双面的HY内存试下,看能不能点亮,810有些主板对内存比较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