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请进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2-25):
本人一张845GL板,可以触发,但无复位,各个复位点也无点,但复位针冒有电压,压用镊子碰几下32.768后就可以开机,各个复位点也有电压啦,但是仍无复位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更换32.768
更换两脚的电容
更换106电阻
更换I/O
更换南桥~

网友:
十三你的意思是先换32.768再换两脚电容.等等等等吧?别让他把所有的都换了啊

网友:
我一般回帖比较简洁
都是说的维修流程
一般确认基本的供电等都正常就按我说的顺序一步一步的查就可以~

网友:
就按十三斑竹的去检查,一步步的换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只要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

十万个V什么 -2 骗分帖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换了晶振后还不行后,我试着加焊南桥,加焊后一试依然不行,后来放到第二天,再试竟然行啦!!

网友B: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rp问题呀。。。。。。。。

十万个V什么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rp问题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换了晶振后还不行后,我试着加焊南桥,加焊后一试依然不行,后来放到第二天,再试竟然行啦!!

呵呵,都说电脑就是怪,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