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7-12-25):
一台精845pe主板,开机无触发,强型开机保护,开关针上面的电压为5V南桥待机电压为3.3V 20P电源对地阻值正常,晶振/IO已换过?

网友:
强制出发保护?
你看看各核心供电是不是有短路
如果完全无触发动作 这片板优先考虑是不是南桥不良
先看看CMOS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