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

楼主(2007-12-25):
tc T40,不小心从键盘中进了一杯水,现在打开用风枪已吹干,但键盘上面那些功能键不能用,如ESC 左右、上下翻页等,但数字字母都左右,F1F2F3等都正常,我也把键盘全杂了,用风枪吹了5至6个小时,也完全干了,但还是不能用,请问这键盘是不是吹干了也不能用,还是主板也有问题l了,大家帮忙给个看法,感激不尽

网友:
风枪吹!你不怕把按键吹化了啊。
开机的时候进的水是不是马上就断电了,如果是在确认主板、机壳彻底清理后可以加电试机,系统正常个别或全部按键不管用的情况90%都是键盘挂了。

网友:
一般进水马上把电脑关掉,等好了再开,键盘一般都坏了

网友:
是呀.进水了.在通电的情况下.可能有键连点了.我看得换键盘了.

网友:
换个键盘吧  IBM的很容易找到 修就麻烦一些了

网友:
键盘的线路板是塑料软片.电路是用导电油墨印刷上的.就几根电路.把不通电的键顺电路量一下.看在哪儿断的.然后用细铜丝.把他敲成铜箔连接起来,用透明胶带粘上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键盘塑料线路板有断线的,拆开后测出断路的线,有导电银漆轻轻的描上,风干即可。换键盘至少100多大洋,自己对手吧。

网友:
拆键盘很麻烦 ....... 不如买个键盘....

网友:
笔记本键盘进水,基本上都是不能用了,因为键盘上的电路板都被烧坏了啊.

网友:
键盘接口用表一个一个试验..好坏.坏了的地方连上.在不好使就是主板上的小电阻电容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问题,我有好几个客户的进水后,都是只坏了键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换键盘就行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的话,可以修修看。

网友:
直接换键盘好了!修太麻烦了。IBM的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修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键盘很容易修的,按楼上说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拆键盘太费工了,一百多个键,很麻烦,有时也不一定100%能修好,找到断线的可以.不如换个的,我起初也修过,很费时.....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坏键盘,修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