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40暗屏一例

楼主(2007-12-25):
此故障好怪,不是灯管、高压板、屏线的问题,是高压板供电的一个控制信号没有。

检测过程:首先拆开了B壳,测高压板的主供电,没有。通过屏线的接口找到主板上接口对应的脚,经测也没有。

在附近找到一个六条腿的N沟道的FET,经测它的输入脚D极有电压16V,S极0V,G极0V,很明显是没有控制所造成的。直接把他吹下来,把D ,S极连起来开机试,一切OK! 过了两天后客户来找说又出现了在关机的时候白一下屏。哎呀~~,它不白是不白,白起来后还要多白一下。换了个高压条后故障解决。

网友:
没主供电不会白吧? 16V应该是待机的,白一下是控制信号不同步 换高压板虽然解决问题了但因为什么坏还是不知道,希望有高手可以讲讲 T40的触发信号是那个脚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白屏是,没有信号造成的,是不是之前有动过哪里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