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极无信号

楼主(2007-12-25):
行管B极过电阻,然后接一偶和电容然后进入行场振荡块,但是行场振荡块到偶和电容电压为1。4V偶和电容另一脚无电压,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故障现象描述的不清楚,用语也不专业,建议找一些显示器基础方面的书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没看错吧,行振荡直接到行输出,推动都免了。

网友:
耦合电容,,,通交隔直,之前的交流信号是叠加在直流成分上的,过电容以后隔断了直流电只剩下交流成分的信号。固然你直流电压档在之前能测出电压,而之后测不出电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