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二次电源管

楼主(2007-12-25):
升压型2次电源,上二次电源管就烧,不上二次电源行窄。更换滤波电容,行场扫描块,生压二极管,高压包后,问题依旧,后来怀疑升压电感,换后好了。说出来 ,大家借鉴下,少走弯路

网友:
升压电感坏引起烧升压电感,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坏的升压电感一般用眼都能看出来.拨开保护层,里面的铜线可能都烧黑了.

网友:
升压电感短路了。一般会出现点不亮,但是断开升压管可以点亮。照楼上说的,里面烧黑了的。

网友(2008-04-06):
升压电感短路了。一般会出现点不亮,但是断开升压管可以点亮。

网友:
哈哈,此问题我已在论坛中提到,不错,再次给新手一次学习的机会,二次电感损坏的原因一般两种途径:长期闲置,对于那些纱包线的电感引起发霉,从而高压击穿。另一类故障则是由于电感虚焊,因本身电感就发热加上虚焊引起的过热,致使电感内部表层烧焦。

网友:
楼上的说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