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1)

楼主(2007-12-25):
新手朋友进来认认主板元件,学点东西,也长点分数。-------认识多少不要紧,在后面跟帖。不许灌水!
下面的图片有一些贴片元件看你能确定多少,有数值的是多大。

网友:
1.220欧电阻 2.330欧排阻 3.330欧电阻 4.贴片电容(请张先生指点如何辨别好坏) 5.10k欧电阻 6.4.7K欧电阻 7.1.5K欧电阻 8.请张先生指点 9.三极管(请张先生指点如何解读上的标注) 10.二极管

网友:
1,3,5,6,7,8为电阻,分别为220,33,10K,4.7K,1.5K,40.2欧姆,其中8是精密电阻,确定阻值见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E%DE%CC%E2
2为电阻排,有4个33欧姆的电阻,每个电阻为对面引脚,如图。

9是代码为p1P的贴片管,具体型号查SMD CODE BOOK。具体型号为:PMBT2222A或PXT2222A,也可以用2N222A替代。
10是二极管,负极标有色环。

网友:
那个二极管没有具体说清楚呀

网友:
没有必要了,一般的二极管代换上去就可以,而且也很少坏的。如果要知道型号没有图纸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59 = 402
X= -1
59X=-402吗???

网友:
X=10的“-1”次方

即0.1

网友:
40.2明白谢谢!!!

网友:
电阻1上写的是220,电阻3写的是330为什么 一个是 220瓯,一个是33瓯。
打个比方,比如电阻上写这403就是40X1000的意思那电阻1和3呢 !!
能不能给解释下

网友:
就是22或33后面没有0的意思。0表示10的0次方即倍乘为“1”。220欧那个电阻标的是221

网友:
张先生!你好!看我算的对不对?
1   221就是10的1次方=220欧
2   330就是10的0次方=33欧
3   330就是10的0次方=33欧
4   贴片电容上面没有标称!只能拿万用表测量了!
5  103就是10的3次方=10K
6  472就是10的2次方=4.7K=4700欧
7  251就是10的1次方=250欧
  为什么上写的是1.5K欧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8 59X=40.2?刚看了图片知道了!怎么才能判别那个电阻是精密电阻?
9 在那里查找SMD CODE BOOK?  p1P的贴片管也可以叫二极管和双二极管吗?
10  二极管,是黑色那边是负极?是稳压二极管吗?
请教张先生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7  251就是10的1次方=250欧
  为什么上写的是1.5K欧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是152所以是1.5K欧电阻,你好好分辨一下字体。

8 ......,怎么才能判别那个电阻是精密电阻?
3位的2个数字+1个字母,4位的全数字。

9 在那里查找SMD CODE BOOK?  p1P的贴片管也可以叫二极管和双二极管吗?
网上找。p1P是三极管。

10  二极管,是黑色那边是负极?是稳压二极管吗?
普通管1个环,稳压管有2或3环。

网友:
请问 4位纯数字的精密电阻怎么换算 谢谢指教

网友:
4位纯数字的精密电阻换算已经在 先生的

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3)

          中 找到答案 不胜感激

网友B:
第9能解释下么? 我怎么看象三极管 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9能解释下么? 我怎么看象三极管 请指点

我在3#不是说了是三极管吗?!还有型号代用型号都给了的。

网友(2008-03-13):
好东西

我考试的时候说到,贴片电阻251,0603的大小是多少?其功率呢?有谁知道啊

网友C:
张sir,我是新手,不知道我下面的疑问对不对哈?

就是第5个,根据你后面的回答(27楼),四个数字或两个数字加一个字母的是精密电阻。根据电阻E96标注法,似乎10E的阻值应该是124*10000=1240K.

不知道我是否搞错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sir,我是新手,不知道我下面的疑问对不对哈?

就是第5个,根据你后面的回答(27楼),四个数字或两个数字加一个字母的是精密电阻。根据电阻E96标注法,似乎10E的阻值应该是124*10000=1240K.

不知道我是 ...

103,看仔细。

网友:
电阻器和电容器优先数系
E系列
E系列也是一种由几何级数构成的数列。E系列首先在英国的电工工业中应用,故采用Electricity的第一个字母E标志这一系列,
它是以6√10  、12√10 、24√10、 96√10 为公比的几何级数,分别称为E6系列、E12系列、E24系列和E96系列。
E6系列适用于允差±20%的数值
E12系列适用于允差±10%的数值
E24系列适用于允差±5%的数值
E96系列适用于允差±1%的数值

网友:
张老师
我还是不懂
59X=40.2?????????

网友:
59只是一个代号,它表示的数值是402,X这个字母代表10的-1次方(即0.1),402×0.1=40.2
懂了吗?

网友:
请问那个4电容有没有大小?还是所有的贴片电容都是一样的大小?谢谢!

网友(2008-04-17):
怎么看正反呀?

第七个电阻怎么看它的正反,好像正反都是一样,正着看是250欧,反着看是1.5k欧.我想请问一下,怎么看它是正着的还是反着的呀?

网友:
1:220欧
2:33欧排阻
3:33欧
4:贴片电容
5:10000欧
6:4700欧
7:1500欧
8:59欧左右?
9:三极管(级和测量方法不明请张先生指点)
10:二极管(测量方法不明请张先生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附近的电阻是不是都是朝哪个方向的`那你分不出来的电阻也是哪个方向的啦
一般单个电阻都会和附近的大多电容电阻一个方向的``如果你要还不敢确认,那`跑下电路好了`看它是哪个IC或其他元件的小弟,

网友(2008-07-04):
1。220R/5%/SMD0603
2。33R/SMD0603*4     排阻
3。33R/5%/SMD0603
4。104/SMD0603
5。10K/5%/SMD0603
6。4K7/5%/SMD0603
7。1K5/5%/SMD0603
8。59X      不知如何判断
9。这最难判断的,有可能是三极管子,也有可能是场效应管,也可能是IC,也有可能是二极管,说不准的,并且在边上没有看到它的位号,有位号还能判断一下。
   ****/SOT23
10。IN4148/SMD1206

网友:
请教电排阻的作用

请教电排阻的作用,谢谢?上图为何不用四个独立小电阻,是为了贴片方便吗/还是其他原因,谢谢,在网上找不到呀/

网友(2008-08-04):
关于那个1.5K电阻!~

152=1500Ω=1.5K电阻
反看
251=250Ω电阻
咋区分?
新人,不要笑话我!~

网友:
电阻是有系列的,没有2.5这个系列的。关于这个,您可以参考相关的资料。比如:

E系列基本值表

E3  E12 E24   E6  E12 E24
1.0 1.0 1.0   3.3 3.3 3.3
      1.1        3.6
  1.2 1.2     3.9 3.9
      1.3        4.3
1.5 1.5 1.5   4.7 4.7 4.7
      1.6        5.1
  1.8 1.8     5.6 5.6
      2.0        6.2
2.2 2.2 2.2   6.8 6.8 6.8
      2.4        7.5
  2.7 2.7     8.2 8.2
      3.0        9.1

网友:
学习了!

那个三极管具体型号多少?还有有的三极管上只标AMP吗?如1AMP。请教如何鉴别!

网友(2008-09-08):
学习了,但就是那个8的管子不是太清楚,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在SMD CODE BOOK找不到?

网友(2008-10-12):
R一般为电阻  C为电容  Q为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