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的液晶

楼主(2007-12-25):
现有一台DELL 的液晶显示器,接上主机后,晃动一下鼠标,等数分钟后,显示器画面上的鼠标指针才会动一下,好像画面死机一样,换了主机和数据线,现象均没有排除,请问大哥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除了了这个问题外.液晶的显示画面完全正常吗?如果图像也不正常,整体响应速度很慢的话,大多数情况都是由屏或屏电路引起的.个别也有由驱动板引起.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是主机的问题,跟显示器没有关系

网友:
好像是主机死机了,区别液晶和主机的问题,应该最简单,看一下OSD菜单即可。

网友:
这 个问题就向昨天晚上有个修电脑的说.他的电脑在这条网线上上不去网到别的网线上就能上去网.但是别的电脑拿到他的这条网线上能上去网,这句话把我问晕了.郁闷半天。我也不清楚是那的问题的.大家说下有这可能吗.(都是用同一个路游器)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我的主机没有任何问题,是显示器图象定住了,好象是图象拖尾一样的

网友:
图象延迟啊??
有通用板的话`
可以先确定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
主机问题,跟显示器没一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