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无复位,无主供电。【已解决】

楼主(2007-12-25):
主板:杂牌754主板(颜色像GA)
测试平台:3000+
内存:DDR400 256M

故障:
1.CPU无供电,经查两组Q1 D极12V正常,G极无电压。翘起S极故障依旧,翘起G极,出现S极输出0.7V,按下G极马上没电了。
2.再此同时,主板无复位。
3.四个MOS管都换了,管理芯片RT9602也换了,可就是不行。
难道是我换的管不行吗?我是从478的板上拆的。如果有问题,请老师们告诉我这个场管什么样的可以互换。

另一块,颜色像七彩虹的(全红,不好意思,一下搞好几块,弄混了),可是没标写,应该也是杂牌吧
测试平台一样,都是754的
(有两块一摸一样的,一个能跑26)
故障是跑08,主供电1.41V,跑26的板也是1.41V。所以没作为重点考虑。
仔细观察BIOS被动过,哪位老师修过类似的故障,请指点一下。

【故障已排除,解决方法请参照14楼和21楼。感谢关心此贴的老师们。】

网友:
很可能是你换的MOS 管不对  你用60N03   70N03代换吧!!

颜色像GA的主板 那你就刷个BIOS 试下啊!!!

网友:
可以说的再详细些吗?

我那还有一堆板子没捣鼓呢,愁死了

网友:
上CPU才有电压的,
跑步26,08,试刷BOIS

网友A:
楼主的检修思路很混乱。

无供电,无复位,其实一般都是没有CPU的供电造成,应该算作一个故障,主板的芯片组你没有写出来,你所说的“管理芯片RT9602”只是一个驱动芯片。

想回答你,但是感觉我无法回答。你仔细的搜索下有关无VCORE供电的检修思路吧。不知道谁教你的到处去撬场效应管的G极,这样做是不规范的。

网友B:
楼主思路严重有问题!
G级没电压就翘起G级?有的PWM如果你断开G级他就不工作了~
正常应该是先看G级到PWM的线路是否正常
对比各个G级的阻值是否一致
检查PWM的工作条件 VCC等(这是老孙告诉我说的,不管要告诉大家查工作条件 还要告诉大家具体查什么,是实话真TNND烦,基本的工作条件大家应该自己去查,而不是等有人来告诉你!)
检查PWM的EN脚是否有电压,SS脚有没有电压
同时优先考虑内存 显卡 等供电是否正常,如果这些供电不正常会造成SS不充电或PWM上没有EN信号!

另外很多板都是因为北桥的1.2V参考电压没有造成的PWM不工作!
PWM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后再考虑是不是要更换pwm!

网友:
照你所说的,应该查一下显卡或供电这部份的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检修思路很混乱。

无供电,无复位,其实一般都是没有CPU的供电造成,应该算作一个故障,主板的芯片组你没有写出来,你所说的“管理芯片RT9602”只是一个驱动芯片。

想回答你,但是感觉我无法回答。 ...

Chinafix,RT9602不是PWM吗,驱动芯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它控制场管G极电压。

芯片组是VIA的,具体型号我忘记了。

RT9602我换过了,输入12V,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严重有问题!
G级没电压就翘起G级?有的PWM如果你断开G级他就不工作了~
正常应该是先看G级到PWM的线路是否正常
对比各个G级的阻值是否一致
检查PWM的工作条件 VCC等(这是老孙告诉我说的,不管要告 ...

没有人教我翘G极。现在知道了。以后不会这么瞎弄了。

G极到PWM线路正常。13脚和8脚连两个电容过电阻到G极,没找到电容的另一端连哪去了。

PWM的13和8脚都无电压输出。

请老师告诉我PWM的工作条件除了VCC主供电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PWM的EN脚是哪个脚,SS脚是哪个脚?

我只测了内存的2.5V正常,NB的电压没测。因为我更换过PWM芯片了。还无输出的话,应该就是其他原因了吧。

两个高端管都被我拿掉了,换乱了。不知道478板的管可以换到754的板上吗。

网友:
故障跑08的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

疯了.疯了..

网友:
Chinafix老师..十三老师.....帮忙啊.!!!

网友C:
LZ
9602只是MOS驱动芯片

应该还有一颗芯片,那才应该是PWM

就在9602附近

网友D:
首先要确定其他芯片和点的电压 复位正常
没有电压 肯定是要先修电压的 你的mos管是不能随便代替的
测量12v相关的电路 阻抗是否有异常  尤其是 电压芯片 相关电路了 也是个初学者
不行的话 把mos管和电压芯片都换了 如果有得话  hoho
电压修好了 那就看复位了 其他的芯片的损坏也是影响复位的 如 网卡 时钟芯片 尤其是i/o 仔细的测量   如果在下说得有错误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教 学习

网友:
今天上午,跑08的板修复成功。

换了BIOS芯片。杂牌主板没有办法下载驱动程序。

就把另外一块的BIOS取下。把程序读出来。又刷到另一块上。

今天又学了一点。乱七八糟的代码有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例如 08

跑A3有可能是BIOS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9602只是MOS驱动芯片

应该还有一颗芯片,那才应该是PWM

就在9602附近

它只是MOS的驱动芯片?旁边没发现其他任何芯片。

那它为什么Q1的G极没有电压,而Q2的G极会有12V呢。

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确定其他芯片和点的电压 复位正常
没有电压 肯定是要先修电压的 你的mos管是不能随便代替的
测量12v相关的电路 阻抗是否有异常  尤其是 电压芯片 相关电路了 也是个初学者
不行的话 把mos管和电压芯 ...

像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没有复位有可能就是因为没有VCORE。

我想先修复这个故障,再去考虑复位。

MOS管不能随便替换,

耐压值和电流大的可以带小的不是吗?一般沟道相同,体积大小代换。

网友:
问下你说的Q1是哪个管?Q2又是哪个?如果Q2是下管的话,有控制信号,而上管没有控制信号,可是是保护了。有过压现象。

网友:
看你的芯片引脚,13和8应该是接反馈的脚的,你再查下,除了接G极,应该还接别的地方。再看看BOOT脚有没有起动电压。

网友:
楼上再说详细点,.BOOT脚如果又起动电压怎么样.

如果没有启动电压怎么样.

13脚和8脚是通过保险直连G极的.

你说的很正确,Q1是上管,Q2是下管..

RT9602不是PWM嘛.?

网友:
说的通俗一些,RT9602是控制场效应管的,但是他不是PWM芯片,而是被PWM芯片来控制的。

网友:
故障解决了,修复成功。
很激动,感谢Chinafix老师,十三老师,云九老师,陶帅老师,孤帆远影老师,陈仁老师。
解决方法是加焊了一下PWM芯片。体积很小,大概0.5CM的正方形,一面4脚,共16脚。
测量RT9602第2脚与之相连。进行加焊之后,解决了。
呵呵。谢谢。真的很感谢。

网友:
起动电压是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之一,没有起动电压,则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另外有的电源管理芯片会为别的电路提供供电的,不知道你这个芯片是否是这样。看看能不能是别的路的供电出问题导致的这个芯片不正常工作?

网友:
Chinafix老师,十三老师,云九老师,陶帅老师,
孤帆远影老师,陈仁老师。
这六位老师厉害,讲的很实际,是我学习的榜样。
你们可不要忘了我这里还有一位崇拜您的学生啊
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