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7-12-25):
显示器开机模糊3分种左右 不是特别模糊那种
然后中心大部分开始清澈~但是四个角一直还是有一点点的模糊 字迹有点蒙蒙的感觉 但是能看清 不太影响使用
这是什么问题?
型号 HP P1230  22寸CRT
高压包我是不想了 因为配不来 到市区问了也配不到

网友:
调高压包上的聚焦没有用~~即使4个角清楚了 中心又稍微蒙蒙的..反过来反过去 调不到全都清澈的

网友:
换个管座试试看.............

网友:
建议清除一下高压包底板线路灰尘,有好多机子由于高压漏电而造成你所说的问题。我已经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清除灰尘解决的你看一下行不行吧。

网友:
查动态聚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