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集成电路型号及功能查询

楼主(2007-12-25):
1710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2274 延迟集成电路
2800 红外遥控信号接收集成电路
4094 移位寄存串入、并出集成电路
4260 动态随机存储集成电路
4464 存储集成电路
4558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5101 天线开关集成电路
15105 充电控制集成电路
15551 管理卡升压集成电路
31085 射频电源集成电路
74122 可重触发单稳态集成电路
85712 场扫描信号校正处理集成电路
85713 行扫描信号校正集成电路
0206A 天线开关集成电路
03VFG9 发射压控振荡集成电路
1021AC 发射压控振荡集成电路
1097C 升压集成电路
140N 电源取样比较放大集成电路
14DN363 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1N706 混响延时集成电路
20810-F6096 存储集成电路
2252B 微处理集成电路
24C01ACEA 存储集成电路
24C026 存储集成电路
24C04 存储集成电路
24C64 码片集成电路
24LC16B 存储集成电路
24LC65 电可改写编程只读存储集成电路
27C1000PC-12 存储集成电路
27C2000QC-90 存储集成电路
27C20T 存储集成电路
27C512 电可改写编程只读存储集成电路
28BV64 码片集成电路
28F004 版本集成电路
32D54 电源、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32D75 电源、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32D92 电源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4066B 电子开关切换集成电路
424260SDJ 存储集成电路
4270351/91B9905 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4370341/90M9919 中频处理集成电路
4580D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47C1638AN-U337 微处理集成电路
47C1638AU-353 微处理集成电路
47C432GP 微处理集成电路
47C433AN-3888 微处理集成电路
49/4CR1A 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5G052 发光二极管四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5G24 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5W01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649/CRIA70612 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673/3CR2A 多模转换集成电路
74HC04 逻辑与非门集成电路
74HC04D 六反相集成电路
74HC123 单稳态集成电路
74HC125 端口功能扩展集成电路
74HC14N 六反相集成电路
74HC157A 多路转换集成电路
74HC165 移相寄存集成电路
74HC245 总线收发集成电路
74HC32 或门四2输入集成电路
74HC374八D 触发集成电路
74HC573D 存储集成电路
74HCT157 多路转换双输入集成电路
74HCT4046A 压控振荡集成电路
74HCT4538D 单稳态集成电路
74HCT4538N 触发脉冲集成电路
74HCT86D 异或门四2输入集成电路
74HCU04 与非门集成电路
74LS125 端口功能扩展集成电路
74LS373 锁存集成电路
74LS393 计数双四位二进制集成电路
74LS74双D 触发集成电路
78014DFP 系统控制处理集成电路
811N 伴音阻容偏置集成电路
83D33 压控振荡集成电路
87C52 微处理集成电路
87CK38N-3584 微处理集成电路
87CK38N-3627 微处理集成电路
89C52 系统控制处理集成电路
89C55 系统控制处理集成电路
93C66 电可改写编程只读存储集成电路
93LC56 电可改写编程存储集成电路
9821K03 系统控制集成电路
A1642P 背景歌声消除集成电路
A701 红外遥控信号接收集成电路
A7950 场频识别集成电路
A8772AN 色差信号延迟处理集成电路
A9109 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AB 电源集成电路
ACA650 色度信号解调集成电路
ACFP2 色度、亮度信号分离集成电路
ACP2371 多伴音、多语言改善集成电路
ACVP2205 色度、亮度信号分离集成电路
AD1853 立体声数/模转换集成电路
AD1858 音频解调集成电路
AD722 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ADC2300E 音频数/模转换集成电路
ADC2300J 音频数/模转换集成电路
ADC2310E 音频数/模转换集成电路
ADV7172 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ADV7175A 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AE31201 频率显示集成电路
AJ7080 射频调制集成电路
AK4321-VF-E1 音频数/模转换集成电路
AN1319 双高速电压比较集成电路
AN1358S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1393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1431T 稳压电源集成电路
AN1452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1458S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206 伴音中频及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222 自动频率控制集成电路
AN236 副载波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239Q 图像、伴音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247P 图像中频放大、AGC控制集成电路
AN253P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262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2661NK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2663K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272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2751FAP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281 色度解码集成电路
AN2870FC 多功能控制集成电路
AN295 行、场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01 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305 视频自动增益控制集成电路
AN306 色度自动相位控制集成电路
AN318 直流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320 频率控制、调谐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AN3215K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215S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224K 磁头信号记录放大集成电路
AN3248NK 亮度信号记录、重放处理集成电路
AN331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311K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AN3313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AN3321S 录像重放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331K 磁头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337NSB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AN3380K 磁头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386NK 磁头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3495K 色度、亮度信号降噪集成电路
AN355 伴音中频放大、检波集成电路
AN3581S 视频驱动集成电路
AN366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3791 移位控制集成电路
AN3792 磁鼓伺服控制接口集成电路
AN3795 主轴伺服控制接口集成电路
AN3814K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4265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4558 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5010 电子选台集成电路
AN5011 电子选台集成电路
AN5015K 电子选台集成电路
AN5020 红外遥控信号接收集成电路
AN5025S 红外遥控信号接收集成电路
AN5026K 红外遥控信号接收集成电路
AN5031 电调谐控制集成电路
AN5034 调谐控制集成电路
AN5036 调谐控制集成电路
AN5043 调谐控制集成电路
AN5071 频段转换集成电路
AN5095K 电视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110 图像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5130 图像中频、视频检波放大集成电路
AN5138NK 图像、伴音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5156K 电视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177NK 图像、伴音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5179K 图像、伴音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5183K 中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195K 中频、色度、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215 伴音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222 伴音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5250 伴音中频放大、鉴频及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5262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5265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5270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5273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5274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5275 中置、3D放大集成电路
AN5285K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5295NK 音频信号切换集成电路
AN5312 视频、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313NK 视频、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342 图像水平轮廓校正集成电路
AN5342FB 水平清晰度控制集成电路
AN5344FBP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348K 人工智能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385K 色差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AN5410 行、场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421 同步检测集成电路
AN5422 行、场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512 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AN5515 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AN5520 伴音中频放大及鉴频集成电路
AN5521 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AN5532 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AN5534 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AN5551 枕形校正集成电路
AN5560 场频识别集成电路
AN5600K 中频、亮度、色度及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01K 视频、色度、同步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07K 视频、色度、行场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15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20X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21 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AN5625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33K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635 色度解码集成电路
AN5635NS 色度解码集成电路
AN5637 色度解码、亮度延迟集成电路
AN5650 同步信号分离集成电路
AN5682K 基色电子开关切换集成电路
AN5693K 视频、色度、行场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712 图像中频放大、AGC控制集成电路
AN5722 图像中频放大、检波集成电路
AN5732 伴音中频放大、鉴频集成电路
AN5743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5750 行自动频率控制及振荡集成电路
AN5757S 行扫描电源电压控制集成电路
AN5762 场扫描振荡、输出集成电路
AN5764 光栅水平位置控制集成电路
AN5765 电源稳压控制集成电路
AN5767 同步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768 光栅倾斜校正控制集成电路
AN5769 行、场会聚控制集成电路
AN5790N 行扫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5791 同步脉冲相位与脉宽调整集成电路
AN5803 双声道立体声解调集成电路
AN5836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5858K 视频信号控制集成电路
AN5862 视频信号控制集成电路
AN5862S-E1 视频信号开关控制集成电路
AN5870K 模拟信号切换集成电路
AN5891K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614 行枕形校正集成电路
AN6210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6306S 亮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6308 模拟电子开关集成电路
AN6327 视频重放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6341N 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6342N 基准分频集成电路
AN6344 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6345 分频集成电路
AN6346N 磁鼓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6350 磁鼓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6357N 主轴接口集成电路
AN6361N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6367NK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N6371S 自动相位控制集成电路
AN6387 电机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6550 卡拉OK音频放大集成电路
AN6554 四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6561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6562SG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AN6609N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6612 电机稳速控制集成电路
AN6650 电机速度控制集成电路
AN6651 电机速度控制集成电路
AN6652 电机稳速控制集成电路
AN6875 发光二极管五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AN6877 发光二极管七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AN6884 发光二极管五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AN6886 发光二极管五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AN6888 发光二极管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AN6914 双电压比较集成电路

网友:
AN7085N5 单片录、放音集成电路
AN7105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06K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08 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AN710S 单片放音集成电路
AN7110E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14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16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18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18S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20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24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45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48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58N 音频功率放大7.5W×2集成电路
AN7161N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64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171NK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AN7205 调频/调谐及高频放大集成电路
AN7220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7222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7223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7226 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7256 调频/调谐及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AN7311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312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315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315S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320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396K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397K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7410 调频立体声多路解码集成电路
AN7414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AN7420N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AN7470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AN7805 三端电源稳压+5V/1A集成电路
AN7806 三端电源稳压+6V/1A集成电路
AN7807 三端电源稳压+7V/1A集成电路
AN7808 三端电源稳压+8V/1A集成电路
AN7809 电源稳压+9V/1A集成电路
AN7810 三端电源稳压+10V/1A集成电路
AN7812 三端电源稳压+12V/1A集成电路
AN7815 三端电源稳压+15V/1A集成电路
AN7818 三端电源稳压+18V/1A集成电路
AN7820 三端电源稳压+20V/1A集成电路
AN7824 三端电源稳压+24V/1A集成电路
AN78L05 三端电源稳压+5V/0.1A集成电路
AN78L06 三端电源稳压+6V/0.1A集成电路
AN78L08 三端电源稳压+8V/0.1A集成电路
AN78L09 三端电源稳压+9V/0.1A集成电路
AN78L10 三端电源稳压+10V/0.1A集成电路
AN78L12 三端电源稳压+12V/0.1A集成电路
AN78L15 三端电源稳压+15V/0.1A集成电路
AN78L18 三端电源稳压+18V/0.1A集成电路
AN78L20 三端电源稳压+20V/0.1A集成电路
AN78L24 三端电源稳压+24V/0.1A集成电路
AN78M05 三端电源稳压+5V/0.5A集成电路
AN78M06 三端电源稳压+6V/0.5A集成电路
AN78M08 三端电源稳压+8V/0.5A集成电路
AN78M09 三端电源稳压+9V/0.5A集成电路
AN78M10 三端电源稳压+10V/0.5A集成电路
AN78M12 三端电源稳压+12V/0.5A集成电路
AN78M15 三端固定式稳压+15V/0.5A集成电路
AN78M18 三端电源稳压+18V/0.5A集成电路
AN78M20 三端电源稳压+20V/0.5A集成电路
AN78M24 三端电源稳压+24V/0.5A集成电路
AN7905 三端电源稳压-5V/1A集成电路
AN7906 三端电源稳压-6V/1A集成电路
AN7908T 三端电源稳压-8V/1A集成电路
AN7909T 三端电源稳压-9V/1A集成电路
AN7910T 三端电源稳压-10V/1A集成电路
AN7912 三端电源稳压-12V/1A集成电路
AN7915 三端电源稳压-15V/1A集成电路
AN7918 三端电源稳压-18V/1A集成电路
AN7920 三端电源稳压-20V/1A集成电路
AN7924 三端电源稳压-24V/1A集成电路
AN79L05 三端电源稳压-5V/0.1A集成电路
AN79L06 三端电源稳压-6V/0.1A集成电路
AN79L08 三端电源稳压-8V/0.1A集成电路
AN79L09 三端电源稳压-9V/0.1A集成电路
AN79L10 三端电源稳压-10V/0.1A集成电路
AN79L12 三端电源稳压-12V/0.1A集成电路
AN79L15 三端电源稳压-15V/0.1A集成电路
AN79L18 三端电源稳压-18V/0.1A集成电路
AN79L20 三端电源稳压-20V/0.1A集成电路
AN79L24 三端电源稳压-24V/0.1A集成电路
AN79M05 三端电源稳压-5V/0.5A集成电路
AN79M06 三端电源稳压-6V/0.5A集成电路
AN79M08 三端电源稳压-8V/0.5A集成电路
AN79M09 三端电源稳压-9V/0.5A集成电路
AN79M10 三端电源稳压-10V/0.5A集成电路
AN79M12 三端电源稳压-12V/0.5A集成电路
AN79M15 三端电源稳压-15V/0.5A集成电路
AN79M18 三端电源稳压-18V/0.5A集成电路
AN79M20 三端电源稳压-20V/0.5A集成电路
AN79M24 三端电源稳压-24V/0.5A集成电路
AN8028 自激式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AN8270K 主轴电机控制集成电路
AN8280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281S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290S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355S 条形码扫描接收集成电路
AN8370S 光电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AN8373S 射频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AN8375S 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AN8389S-E1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480NSB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481SB-E1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482SB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623FBQ 主轴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AN8788FB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802CE1V 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AN8813NSBS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AN8819NFB 伺服驱动、直流交换集成电路
AN8824FBQ 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AN8825NFHQ-V 聚焦、循迹误差处理集成电路
AN8831SC 视频预视放集成电路
AN8832SB-E1 射频放大、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AN8837SB-E1 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AN89C2051-24PC 微处理集成电路
APU2400U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PU2470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AS4C14405-60JC 动态随机存储1M×4集成电路
AS4C256K16ED-60JC 存储集成电路
ASD0204-015 图文控制集成电路
ASD0204GF 显示控制集成电路
AT24C08 存储集成电路
AT24C08A 存储集成电路
AT24C256-10CI 码片集成电路
AT27C010 电可改写编程只读存储集成电路
AT27C020 存储集成电路
ATMEL834 存储集成电路
AVM-1 视频信号处理厚膜集成电路
AVM-2 音频信号处理厚膜集成电路
AVSIBCP08 倍压整流切换集成电路
B0011A 存储集成电路
B1218 电子快门控制集成电路
BA033T 三端电源稳压+3.3V集成电路
BA10324 四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BA10393N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BA1102F 杜比降噪处理集成电路
BA1106F 杜比降噪处理集成电路
BA12ST 电源稳压集成电路
BA1310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BA1332L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BA1350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BA1351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BA1356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BA1360 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BA15218N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BA225 可触发双单稳态振荡集成电路
BA302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11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13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283 单片放音集成电路
BA328F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29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304F 录放音前置均衡放大集成电路
BA3306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312N 话筒信号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313L 自动音量控制集成电路
BA3314 话筒信号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35 自动选曲集成电路
BA336 自动选曲集成电路
BA340 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402F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404F 自返转放音集成电路
BA3416BL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43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503F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A3506 单片放音集成电路
BA3513FS 单片放音集成电路
BA3516 单片放音集成电路
BA3706 自动选曲集成电路
BA3707 录音带曲间检测集成电路
BA3812L 五频段音调补偿集成电路
BA3818F 电压比较运放集成电路
BA3822LS 双声道五频段显示均衡集成电路
BA3828 电子选台预置集成电路
BA3880 音频处理集成电路
BA401 调频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A402 调频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A4110 调频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A4234L 调频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A4402 调频调谐收音集成电路
BA4403 调频高频放大、混频、本振集成电路
BA4560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BA5096 数字混响集成电路
BA5102A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14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16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208AF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32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34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406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412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A547 音频功率放大1.5W集成电路
BA5912AFP-YE2 电机驱动、倾斜、加载集成电路
BA5981FP-E2 聚焦、循迹驱动集成电路
BA5983FB 四通道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BA5983FM-E2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104 发光二极管五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BA6107A 电机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BA6109 加载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125 发光二极管五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BA6137 发光二极管五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BA6191 音频控制集成电路
BA6196FP 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BA6208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08D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09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09N 双向驱动电机集成电路
BA6209U 电机双向驱动集成电路
BA6218 加载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19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19B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27 电机稳速控制集成电路
BA6238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39 电机双向驱动集成电路
BA6239A 电机双向驱动集成电路
BA6246M 加载、转盘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48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86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87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90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295AFP-E2 加载、倾斜驱动集成电路
BA6296FP 电机速度控制集成电路
BA6297AFP 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BA6302A 电机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BA6305 控制放大集成电路
BA6305F 控制放大集成电路
BA6308 电子开关切换集成电路
BA6321 电机伺服控制集成电路
BA6392 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BA6395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396FP 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BA6411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435S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459P1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570FP-E2 聚焦、循迹驱动集成电路
BA6664FM 三相主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791FP 四通道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BA6796FP 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810S 音频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BA6844AFP-E2 三相主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849FP 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89 发光二极管十二位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BA6893KE2 直流变换驱动集成电路
BA6956AN 加载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BA6993 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BA7001 音频切换集成电路
BA7004 测试信号发生集成电路
BA7005AL 射频调制集成电路
BA7007 信号检测集成电路
BA7021 视频信号选择集成电路
BA7024 视频信号测试集成电路
BA7025L 信号检测集成电路
BA7042 振荡集成电路
BA7047 调频检波集成电路
BA7048N 包络信号检测集成电路
BA7106LS 检测信号控制集成电路
BA7180FS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BA7212S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BA7253S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BA7254S 四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BA7258AS 亮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264S 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274S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BA7357S 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A7604N 电子开关切换集成电路
BA7606F 色差信号切换集成电路
BA7655 色度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665FS-E2 视频输出放大集成电路
BA7725FS 混响立体声放大集成电路
BA7725S 信号压缩及扩展处理集成电路
BA7743FS 磁头信号放大集成电路
BA7751ALS 音频信号录放处理集成电路
BA7752LS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755 磁头开关集成电路
BA7755AF-E2 磁头开关集成电路
BA7765AS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766SA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767AS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7797F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A8420 特技控制处理集成电路
BAL6309 场同步信号发生集成电路
BH3866AS 音频、色度信号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BH4001 微处理集成电路
BH7331P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BH7770KS 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BL3207 亮度延时集成电路
BL3208B 音频延迟混响集成电路
BL5132 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L54573 电子调频波段转换集成电路
BL5612 视频放大、色差矩阵集成电路
BM5060 微处理集成电路
BM5061 字符发生集成电路
BM5069 微处理集成电路
BN5115 图像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BOC31F 单片微处理集成电路
BP5020 视频电源转换集成电路
BT852 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BT864 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BT866PQFP 微处理集成电路

网友:
也可收藏这个网站,有需要时按CTRL+F查询
http://www.0net.cn/element/9664.html

网友A:
lz,提个问题,嘿嘿,你贴过来这么多的东西,你自己都看过了么,了解多少啊,集成元件的单元功能电路什么的搞清楚了么,光有名字用处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提个问题,嘿嘿,你贴过来这么多的东西,你自己都看过了么,了解多少啊,集成元件的单元功能电路什么的搞清楚了么,光有名字用处不大啊.

我晕哦,我贴过来是因为上面比较齐全,以后看见不认识的东西对上型号找到是做什么用的,基本上就可以分析电路的功能了,至于IC内部电路资料不一定要知道吧?至于单元电路,你连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还看什么单元电路啊。我了解那么多做什么用啊,我找我需要的就是了,你要觉得我贴这个多余,那我删了算啦。。。。。。。没意思嘛

网友(2008-03-13):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背面印有DAC151503在正面的上行是H152下行是G528的IC坏了,不知道这个型号的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有具体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