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PRO DELL OEM版的256位256M显存版本,花屏

楼主(2007-12-25):
9800PRO DELL OEM版的256位256M显存版本,花屏,
进系统花屏,进游戏也是花屏,但是运行没问题,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核心问题啊 , 加焊试一下. 或者看看 你的核心散热怎么样

网友:
核心我加焊过了,故障仍,DELL的卡,散热还不错,一个小风扇,但是风力很猛的

网友:
哎呀,我滴这块显卡也是这样,郁闷老,,还望牛人滴出现啊,

网友:
今天又花了好长时间把GPU和八片显存都加焊了一遍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别动不动就加焊,先降频率看看花屏有没改善。
一般对花屏显卡能做的方法就那几步骤:先观察板上有没掉元件、能装驱动的情况下降低核心显存频率、测核心显存各组的电压、必要时候替换电容看看、用专门软件测试、打显存排阻对地阻值是否偏差过大、试刷bios、最后没辙加焊bga,还不行一般就是gpu部分问题了。显存部分坏一般打阻值都可以判断出,显存性能下降导致原频率上不去引起的花屏也是存在的。

网友:
CPU加焊不行那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