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4显示器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7-12-26):
一台联想769F4,故障现象是无光指示灯不亮;经检查电源管击穿,3842击穿,过流取样电阻烧断,查行管也同时击穿(偏转线圈行管C极接插件开裂);修复电路电源输出端接假负载,开机电源电压输出正常,更换行管为了安全起见把二次电源管拆除,开机指示灯亮同时听到高压工作声,显示暗淡行幅略窄的图像,用示波器观察二次电源管G极,脉冲波形正常,恢复二次电源电路,开机指示灯亮黑屏,万用表测行管C极电压48伏,二次电源管G极0伏,测TDA4841第10脚11.3伏基本正常,6  8脚无脉冲输出,17脚为0.4伏..........为了验证把二次电源管拆除,上述的各脚基本正常.........请各位同仁版主给分析一下故障所在及原因,谢谢!!!

*************
今天正好有一台同型号机待修拆行输出代换故障排除,是行输出惹的祸...........再次谢谢!!!

网友:
楼上的厉害了啊。。。还用示波器修显示器,呵呵,
把升压电感代换一个试试再说吧。

网友:
高压保护了,照楼上的查查。要不就断开X保护,即断开2脚看看。

网友:
属于升压引起的保护性故障.二次电源相关电路问题.检查升压放大电路和升压反馈电路.

网友:
象这种FBT局部坏,坏的不是很严重的情况该如何检修?
没有替代FBT的情况如何判定???请几大版主能否有好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