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知识

楼主(2007-12-26):
各位老师.我现在手中有块联想oem的板p4I848pm.机器昨天运转正常.突然断电,点不亮了.我把主板拆出能点亮.放回机箱后就再也点不亮了.用诊断卡测试出现b1.b4.b8.bf代码.我说的这几种情况说不定出哪一个.而且南桥特别的烫.是不是我的板活不了了!

网友:
安装或机箱的问题。可能安装不平整或机箱某个地方引起短路。

网友:
在机箱外面南桥也特别烫吗?

网友:
我在公司里看过N个人;都是装进箱时出现这个问题!得不偿失啊~~

网友:
现在在机箱外边也是那么烫.一通电显示b0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但是,你不是说拿出来就好了吗,那也说明没有坏啊,有一点发烫,也不是不正常,,

网友:
关键是现在拿出来也不亮了!就是以上我说的那种提示!

网友:
肯定是南桥挂了。。。。装箱的时候仔细检查会不会造成哪里短路的,还有前置USB的接线

网友:
拿出来能亮,放进去就不亮了,可能是装机时短路把南桥搞挂了

网友:
可能短路造成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只能换南桥了!可是原来用的好好的!太郁闷了!

网友:
什么东西坏之前都是用的好好的, ^^^^^^^^^^

十万个V什么 -2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