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2)

楼主(2007-12-26):
新手朋友进来认认主板元件,学点东西,也长点分数。-------认识多少不要紧,在后面跟帖。不许灌水!
下面的图片有一些贴片元件看你能确定多少,有数值的是多大。

网友:
1=0欧;2=1欧;3=30.7欧没错吧~~~~

网友:
楼上的答案准确,R看作小数点。0欧电阻有时也表示为000

网友:
3怎么是30.7呢?上边写的是35R7,按照书上写的应该是35.7啊?????

网友:
按R是小数点的话,第2个好像是35.7欧吧

网友:
估计是打错了字,楼上说得对。

网友:
元器件识别

1应该是保险电阻;2、3应该是电阻,阻值分别是1欧和35.7欧

网友:
"1应该是保险电阻;2、3应该是电阻,阻值分别是1欧和35.7欧"
我也认为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那如图: 303 182  195 251的贴片电阻又是多少欧姆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位数的数标法 前两位为有效数字 最后一位数为倍率 单位是欧姆  如303=30x1000=30000欧姆

网友:
我理解的更简单
就是30后面加上3个0

网友:
恩!是对的!我以前做元器件物料的时候看的比较多!

网友:
1=0欧;2=1欧;3=35.7欧

网友:
这是电阻的数字标注法,基本就是用三个数字表示,前两个代表有效数字,是多少就是多少。最后一位代表0的个数。在有效数字后面加上那些个0,连起来成一个数字,单位是欧姆。

网友:
如果电阻阻值为0还往上安它干嘛?起什么作用啊?还请张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0欧;2=1欧;3=35.7欧没错吧~~~~

网友:
学习了。说得太细致了...什么都不懂的都能理解啊!

网友:
谢谢!谢谢!

争取更大的进步,加油加油新手

网友:
巨大疑问。。。

我有很大的疑问。
电阻是0,那不是意味着超导???
但是也没见有这么好的高温超导体啊?
难道只是电阻很小很小的意思

网友:
超导需要特殊材料特殊温度的,这也是常识!平常理解的0电阻当然是指电阻很小的意思,难道还需要说明一下?!

网友(2008-02-05):
0电阻  一般是用作跳线的   方便电路板的设计

网友:
1=0欧;2=1欧;3=35.7

网友:
回复 网友B:

3位数字时,前两位是数值,后一位是代表10的N次方,如0代表10的0次方,就是1,就是前两位的数值乘以1,依此类推。

网友:
对于标称是0的电阻,好像阻值也不是真的为零,好像有5欧左右吧,张老师,对吗?等待中……

网友(2008-03-17):
我觉得那两个0欧姆的电阻应该是跳线.张老师我说得对不对啊?

网友:
三位数的前两位是有效数字,后一位是乘积。R是小数点,0就是0欧

网友:
我想问问张老师 如果3位数 最后一位是9 那表示什么呢????????

网友:
1=0欧;2=1欧;3=35.7欧是为样吧.张老师

网友:
1是保险电阻,2应当是1.0(R为小数点)欧,3应该是35.7,我也是这样看的,可别说我是看楼上的,哈哈!!!!!

网友:
1应该是保险电阻;2、3应该是电阻,阻值分别是1欧和35.7欧

网友:
① 0欧电阻
② 1.0欧电阻
③ 35.7欧电阻

网友:
1是0欧姆,这样的电阻设置一是为了设计PCB跳线方便,二是可以兼做电感使用。
2是1。0欧姆,相当于是1欧姆
3是35.7欧姆
这种电阻和普通色环电阻计算方法一致,只是色环电阻要将色环转换成数字

网友(2008-04-16):
303=30K 182=1.82K 195=1.95M 251=250Ω

网友:
张老师 那个电解电容 和贴片电容怎么测好坏啊    !

  不要通 过什么电容器之类的工具 直接用数子万用表怎么测啊 ???? 是数字万用表
  不是指针的!

网友:
我看到资料有些不一样

如489,书上解为48*10-1=4.8

网友:
1=0欧;2=1欧;3=35.7欧..!!

网友:
"1应该是保险电阻;2、3应该是电阻,阻值分别是1欧和35.7欧"

网友(2008-05-24):
1是0欧;2是1欧;3是35.7欧

网友:
1应该是保险电阻;2=1欧;3=35.7欧.

网友:
又长了2点知识了,
1.R看作点.
2.0殴电阻的作用

网友:
看懂了。R代表小数点。0欧电阻也有很大作用啊。

网友:
都是电阻。1为0欧,2为1欧,3为35.7欧

网友:
1=0欧;2=1欧;3=35.7欧 还有了解了0欧姆电阻用处,张先生给的连接!学习了

网友(2008-07-11):
1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到底是哪个答案啊?
到底是哪个答案啊?
张老师:是不是3=30.7?还是3=35.7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152,在第一章张老师说了要看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