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花屏

楼主(2007-12-26):
fx5200花屏,第一次运行DOS和XP下都花屏,十几分钟后正常使用了,像需要预热一样。
该卡插在其它主机上也一样,排除金手指接触不良的情况。
请老师傅指教,是元件不稳定吗?

网友:
个别电容不良。仔细看看。。。。。。。。。

网友:
估计在那个区域的?电源部分还是芯片部分?

网友:
逐一按按显存芯片,和GPU就知道了,,那个有反应加焊那个!重点考虑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