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能看到回扫线应该怎么维修

楼主(2007-12-26):
显示器症状是开机到显示桌面都正常。但只要一点鼠标随便打开什么,就会黑屏。

查看正常显示器,屏幕背景颜色变淡了,不是黑黑的,好像是灰灰的,而且能看到得回扫线。

各位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给出具体显示器型号.所用电路板和测量参数.进入系统后任意打开一个窗口就会黑屏,一般属于高压保护故障.低色偏白.并有回扫线.应该属于和亮度相关电路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由同一故障点引起的.这就需要测量参数了.

网友:
查下ABL电路,调下加速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