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774不插数据线显示无信号,插上数据线就黑屏(已修 ...
明基G774不插数据线显示无信号,插上数据线就黑屏(已修复)

楼主(2007-12-26):
明基G774不插数据线显示无信号,插上数据线就黑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CPU坏了吗?有谁知道?
解决了!是数据线的那几个5.1伏保护稳压管击穿
[
]
黑屏

网友:
我用示波器测量行场信号以加到CPU的39和40脚,只是幅度有点低,在2伏左右.存储器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解决了!是数据线的那几个5.1伏保护稳压管击穿.

网友:
这类故障简单,不接信号正常,接信号黑屏,原因就HV信号通路的问题,要么断线,要么保护二极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