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6):
想请问哈PCI A34脚的FRAME#信号,能不能用万用表捕捉到.
信号

网友:
它是一个脉冲信号,能抓到的话,示波器就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网友:
为什么要判断此脚呢??此脚的好坏能证明什么呢?好是什么样的.不好又是什么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用来判断复位信号到QB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