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机器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7-12-26):
现有一台ACER350系列机器,奔三800,128M内存,故障开机停止在ACER LOGO画面,死机状态,无法进入BIOS设置,也无法启动系统。
求解决办法。
另外哪里可以买到此机型的CPU风扇,谢谢!! 现在风扇正常,只是有些杂音。
cpu
解决办法
iOS

网友:
先把你的内存给换一根试试.有两根就拔掉一根.不行就刷BIOS.一般这样的情况都可以解决!~

网友:
机器我重新装了一下,现在可以啦。
请问风扇哪里能买到?

网友:
机器我重新装了一下,现在可以啦。
请问风扇哪里能买到?
深圳那边的商家很多的 有笔记本配件专卖 不过 我知道2个笔记本维修群 有兴趣的话 加一下 里面多是卖配件的 6626714 , 9961126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