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19C 无法开机

楼主(2007-12-26):
RT,我没有修过液晶,所以来请教各位师傅。
    拆下后发现测量发现5V对地短路,但板上无明显器件损坏,通电后,5V为0,12V测量只有7.5V,并且以每秒0.1V的速度减少,怎么快速判断是哪个元件损坏呢?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拆,直到测量不短路?

网友:
5V对地短路,5V电路的元件不多,从简到繁,从电源到驱动板,一步一步检查应该很快查到故障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问一下造成12V慢慢减少的一般会是什么元件损坏?还有我没有接驱动板,直接测电源板上的5V有短路。

网友:
十三兄弟,液晶的电源再简单不过了,开关变压器出来就接高速二极管,电感,电容,一般还会并上一个1084或1117

网友:
LZ一定没有修CRT的基础。。。。。电路最基本的排查问题,
你也可以采用你自己说的哪种方法来进行,也很有效的。

网友:
换C205.C206我昨天刚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的 .2个 月前我换了 C205昨天人家就来了.是 C206坏了

网友:
打掉了C205和C206还是短路,郁闷了
会不会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不管怎么说.短路还是很好查的.特别是液晶电路,所用元件并不多.依次断开短路支路上的所有元件.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网友:
除了电容电感与电阻,5V线路不是还有个整流的高频二极管吗?只要那个二极管没短路,它的单向作用就已经可以让我们在路测量短路时与开关变压器隔开了,又怎么会怀疑到开关变压器了?不就那么几个零件吗,除了电容,你又脱离了负载,如果光耦不是直接从5V取电,那么,除了这个整流二极,还有什么零件?我想不到了~~~~~~~~~

网友:
把变压器打下来测量也是OK的,吐血。

网友:
短路还没查好?
不可能开关变压器坏的,绝对不可能。
5V元件你地毯式查一片啊。应该不多啊东西。

网友:
6\7脚接地脚,看不懂,真TMD郁闷.....

网友:
要不就把变压器卸下来看看电路有没有短路/
这个应该好办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变压器打下来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
修好了可要记得给个点位了,兄弟,可有这么多的人在帮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修到无思路了

网友:
我看不明白,,,不管怎么样,装高频的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张SIR刚才回我信息说压降不同,不能替换,郁闷了,这种二极管在什么板上能拆到?

网友:
一般是二极管坏得多..和电容.....

二极管是超快复恢复二极管..电脑上的电源里面应该有吧........我都是找旧的板上拆..

网友:
把5V后级断开,再量,5V电压是多少..整流D没挂吧?这个二极管量下正反电阻, 开关变压器次级5V有一头是接地的,若是整流二极管短路,你量它肯定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5v次级线圈 短路或 二极管击穿 都有可能 12v怀疑是电容 或反馈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把,先判断负载是否短路,排除后电源次级就二极管和电容什么的也没几个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