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2-26):
请教!关于电源的问题,我这有一个裸电源一接上电就自动触发,请问一般是什么坏呢?以前还用得好好的!
电源

网友:
碰到过,5VSB整流二极管短路的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网友:
ATX电源吗?你要看一看TL494的4脚死区控制是否始终为低电平了。。。。另外电源监控芯片393或339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