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7-12-26):
如下图所示,9脚的变压器,右边五个脚全部对地,左边四脚没有,是不是变压器烧了?应当右边上面三个脚对地不为0的啊.菜鸟请教了.

网友:
路过来进来看看呀

网友:
不是的,
次级线圈中基本上每一个绕组都是要接地的所以绕组和绕组之间通过地的连接而相互相通了。这不表示他们短路了。而初级当然不会,这是个开关电源,猜得不错的话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吧?开关电源采用的是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是连接300V和开关管的,是独立的,且不接地,所以测它不会和任何一个绕组“短路”的。另外这种电源初级为热地,注意不要摸到那边,是要被电的哦。

网友:
要把热地和冷地分清楚。表笔测量不同部位的时候要用不同的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为什么220V交流整流后没有输出电压呢?会不会是桥坏?

网友:
你把整流桥下来测量一下,也不是太麻烦。没有量到输出也可能你用的接地端不对,因为冷热地是隔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张SIR,我去查下资料,恶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