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07-12-26):
电脑在使用两天时间后黑屏,重新开机无反映!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正常,是主板那里出问题了?问题是,黑屏后,只要把CPU拆下再装上就又能用两天!!!!

网友:
明显是cpu座虚焊,还有楼主最好说清楚是什么主板,黑屏还是死机 还是点不亮,这样下面的人也好帮你判断。

网友:
是IBM的品牌机,是黑屏不死机,还有就是如果把CPU风扇压紧了,机器就直接黑屏,代码也不跳.

网友:
你去看看正确的CPU 安装手册,
怀疑你没装正确!

网友:
晕,好歹我也修机两年有余了!大哥如果知道给小弟说明白,不知道就不要凑热闹了!

网友:
CPU在别的板上试一下,打一下CPU座的阻值

网友:
是的啊  应该是CPU座虚焊导致的!!!!

网友:
明显是cpu座虚焊....................

网友:
看下主板上有没电容股包了,把电源也拆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