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12-26):
今天接到一块MS-6580主板,毛病是进不了系统 ,XP滚动条都显示不到就黑哪了 。我换了好几个硬盘,内存,显卡,CPU 都是同样。 南桥我也用洗板水洗过,也重新加焊过,还是解决不了。
有那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要是一直重新启动的话,就换个IO试一下,要是到那就不动的话,建议先换系统盘,一步一步的安装。 还是不行的话,刷bios看看。

网友:
硬盘我都换了三块了 BIOS 我也刷了 系统我也装了

网友:
哦!
呵呵1
那个啊!你是怎么样装系统的!
是用光驱吗?还是直接GHOST进去的!
光驱硬装,
GHOST,随便找个好的板子!GHOST进去!不要安装!
然后关机!拿硬盘安装你那个装不了系统的主板!
我想,,应该可以的!
然后驱动如果找不到!
你去MS 官方网去下载吧!!!
祝你成功!

网友:
呵呵呵呵 一不一不安装和GHOST 我都试过了

网友A:
在COMS里把板载的设备有的都关掉,再进系统看看。。一步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