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07-12-26):
英特尔原装版845GL,不过内存 显示C1-C3-0B-01-02-07循环 我换过I/O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BIOS坏了,你下载一BIOS吧!!!!!!!!!!!!!!!! :lol :lol :lol

网友:
想请教楼上师兄,如何看到是BIOS问题?我是新手想了解一下

网友:
内存的供电正常吗?
刷BIOS试下!!!

网友:
要是跑07你先看一下供电,英特尔是有这样的毛病,那有个358是8个脚的小IC你更换一下,要是还不行那就是BIOS坏了,你要是找不到我有,加我QQ就可以了,英特尔的很难下载,你看看吧!先查一下那个358看看

网友:
应该是O/I坏了吧,再不然刷BIOS,这样的板子就是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