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不开机

楼主(2007-12-26):
手上有一个七彩虹9550cf版 冰封骑士    插在主板上.不自检.诊断卡卡在C1 上...拔下来集成显卡工作正常.请问这个显卡还有的修吗?该从哪里下手呢.  另外插上这个独立显卡 再插个pCI显卡.也不检.所以没办法刷BIOS...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也有片这样我显卡..请大家帮帮我们

网友:
供电部分有短路的,或是BIOS 坏掉了,我、以前修过这样的卡

网友:
BIOS 是那个8脚的芯片么? ?????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那块是上面有掉件的,BGA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掉了,

网友:
9550没的修,我看到就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