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认识主板贴片元件(3)

楼主(2007-12-26):
新手朋友进来认认主板元件,学点东西,也长点分数。-------认识多少不要紧,在后面跟帖。不许灌水!
下面的图片有一些贴片元件看你能确定多少,有数值的是多大。

网友:
张老我这样算法对吗
1  4991=499x10的1次方=4990欧
2  4751=475x 10的1次方 =4750欧
3  189 =18 x10的9次方=18000000000欧

网友:
楼上的兄弟,第三个是:68*10=680欧姆

网友:
1,2属于按5环处理的类型,也是精密电阻,3位有效数字加以为倍率所以版主的答案是准确的。
3,主要看对一般电阻大小的概念有没有明确的认识,一般生产的电阻器不大于10M。主板和其他电子设备上都不会有版主给出的那样大阻值的电阻,因此读数方向有问题。楼上的680欧姆是对的,数值在常规电阻器的范围内。
谢谢两位作答。

网友:
681 189 哈哈....恢色地带

网友:
这个标示在中间,字体也不容易分清从那头开始读,只有应用电阻器生产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还要注意读法呀,不然也会犯版主的错误。

网友:
  哪个1 2 类似的电阻都这个读法 都这个规律  ?
      有没有另类的? 怎么区分

是,都是这样。

网友A:
张老师 问一下 3个脚的贴片元件能不能介绍一下呢 ,上次修一块主板 发现一个名为 G10的3脚元件 ,实在查不到他的资料  ,也发帖子问过 没人告诉我  是不是问的太幼稚了? 如果是  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 问一下 3个脚的贴片元件能不能介绍一下呢 ,上次修一块主板 发现一个名为 G10的3脚元件 ,实在查不到他的资料  ,也发帖子问过 没人告诉我  是不是问的太幼稚了? 如果是  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各个公司使用的标准并不相同,所以某些公司的代码(标在贴片管元件上的字母)不一定找得到相应的参数是正常的。
就是说手里没有该公司的资料对已经坏掉的元件毫无办法,只有根据电路的功能来猜测了。

网友:
1  4991=499x10的1次方=4990欧=4.99K
2  4751=475x 10的1次方 =4750欧=4.75K
3  681 =68 x10的1次方=680欧
电阻是以1000单位划分的 也就是1000欧等于1千欧(KΩ) 1000K欧等于1兆欧(MΩ)

网友(2008-05-09):
楼1 清楚

   1: 说的很清楚了
   2: 我们维修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算的吧
    反正我就是这样算的
   4环的颜色 前三环相连 乘以最后一环

网友(2008-07-02):
你根本就买不到189的电阻,现在的能买的的SMD的电阻最大的也就是106左右的了

网友:
学习  没点常识是不行的 尤其是顺序,一般的贴片电阻还是不容易认错的,就是有时候会出现两边都可以读数时,那就要凭经验判断了!有时还要用万用表测测才能最终确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