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康柏的显示器,多次烧行管。如何搞

楼主(2007-12-26):
我观察到,在有光棚与无光棚的瞬间烧的,我用的行管C5144。

也不是一开机就会烧,只要一直有光棚的话是不会烧的,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因为在开主机时在主机还在自检时会有几次无光棚的现象。多是这个时候烧的。如何解决。

网友:
从你描述来看,有可能是过压损坏,建议查一下二次电源电路。或者干脆把升压管拆下,看看还烧不。

网友:
看看还烧不?我都试怕了,到现在都坏了4个管了,修这样坏行管的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烧管的测试方法?因为我平时不修显示器,只是以前学了一点点毛。所以看看这方面的师傅有没有方法可以介绍的。

网友:
升压电容250/47UF

行推动变压器引脚虚焊

行推动变压器推动极供电滤波电容失效

行管是否原配型号

网友:
启动过程中会黑几次屏,这时在进行模式切换.说明故障点和升压电路和校正电路有关.可断开升压再改变各种模式看一下显示器是否在每个模式下都能正常.如正常,问题可能来自升压电路或者推动电路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意见,引脚虚焊一定不是了,因为重焊过。这台机以前换过C5411用过1年了。从行输出到行管B极的电阻测过没有异常。
现在只能试一下换电容了。

网友:
启动的时候会黑一下那是正常的,因为要进行模式切换。。。主要的视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会黑。。有可能视电路板的问题,或者你仔细观察是否象打火类的跳变,,如果是就是要考虑是否是高压包了。

网友:
很多机都是800*600 70HZ以下模式正常, 进入桌面1024*768 85HZ 就烧行管了,
更换逆程电容等无效, 最后是换了高压包才解决的.

网友(2008-03-03):
检查一下二次电压,是不是负载哪里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