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533 REV 2.0 无 SB3.3V

楼主(2007-12-26):
今天拿到一块GA-8IE533,REV 2.0的,是大南桥,以前修过小南桥的,估计是REV 1.0的。不触发,经检测发现无SB3.3V,于是从ATX9PIN跑线路,却怎么都跑不明白,而且板和线都是蓝色,很难跑。郁闷之极!谁能讲解下这块的线路,谢谢!

爱问 -4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看看南桥旁边有没有1117之类的管,应该是紫5V到他那里,转换的

网友:
打一下A14脚的值,南桥短路没有电压的,如果不短路,可一表笔点在A14脚,另一脚找相应的元件,然后再测量它们的电压,这样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南桥旁边有类似1117的管,但是连5V电压都没有,所以我才从9PIN跑线路,但是很难跑啊
A14脚的值正常的
哪位老大能讲解下,或者指引下,谢谢

网友:
板上的电源线一般比较宽,你注意看下。

网友:
技嘉有些9V出来有个MOS管做稳压的,要注意它有没有坏掉

网友:
今天又搞了半天还是没搞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