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开不了机故障?

楼主(2007-12-26):
DELL电脑,第一次开机出现的提示是:

Alert! Previous attempts at booting this system have failed at checkpoint [HDSK]. For help in resolving this problem, please note this checkpoint and contact Dell Technical Support(警告!先前引导本系统的尝试已在检验点 [HDSK] 处失败。要解决此问题,请记下此检验点,然后与 Dell 技术支持联络) — 请与 Dell 联络(请参阅与 Dell 联络),并向支持技术人员报告此检验点代码 (HDSK)。

因此电脑无重起键,无奈,切断电源关机,再重起的时候,竟然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开不了机你还是从基础的查吧,先清一下COMS,看看触发不,多看看新手的帖子

网友:
对CMOS放电几分钟看能开机不。。。。。

网友:
楼上两位的办法我早就已经采用过了!不行才求助的!

网友:
先测量参与开机的芯片的供电正常否,再强开机看有无芯片过热。

网友:
先测量参与开机的芯片的供电正常否,再强开机看有无芯片过热。-----------强开机怎么操作?

网友:
是啊,强开机怎么操作呀,指点一下呀 嘿嘿,

网友:
可以更新BIOS版本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