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三极管和场管

楼主(2007-12-26):
我在论坛资料找了很多  去百度也搜索也多次  可惜依旧未能找到区分三极管和场管的方法,尤其是面对长的一样的管子,希望高手能帮忙明确的解释下```问师傅 师傅说是背型号..请问有没有发他们各自的型号的资料呢 还有电源管理IC的型号

今天遇到个情况 cpu供电的场管 上管有输入电压 控制极却没有电压 输出也很小```问师傅这个电路怎么跑``我是不知道控制极没电压时跑的方向``是从输入端开始跑呢 还是从控制极``师傅说跑周边电路 可我实在不明白又不好再问,请问这种电路怎么跑

PS:

不好意思 斑竹 刚才确实是想刷一点点分数 道歉了```我已经删了``因为是新手 别人的问题我不会回答 ,所以挣不到分 实在不知道怎么弄点分数``

网友:
区分实际上比较简单,三极管可以量到有两个有阻值的,场管一般只能量到一个有阻值的,在主板维修方面这样可以分清大部分三极管和场管。
当然有些场管不包含基底的保护管可能一个阻值也量不到。还有其他特殊情况。
测量指用二极管档量的。测量时管子是焊下来的,在板上因为与其他元件相连,不好说。

网友:
三极管是不是在主板中很少遇到  大部分是场管? 场管阻值量 D S吧 正向500左右 反向1.三极管呢?
电源IC有时和串口IC离很近 他们又怎么区分?还是背型号?
谢谢指教

网友:
三极管eb,bc各有一个可以量到数值。一般主板三极管都是小贴片,主要要和小贴片场管区分。

小贴片就是大家说的芝麻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电源和串口IC的问题,一靠多了解有关型号知识。二要注意看走线。你注意看下电源IC有去串口的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电源和串口IC的问题,一靠多了解有关型号知识。二要注意看走线。你注意看下电源IC有去串口的走线?

下面密密麻麻的```看不到线啊```经常看到有人拿小刀刮开

能不能解释下场管控制端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吗```和D极电压有什么关系  控制端没电压说明什么情况?怎么去查
         ------刚看录象 知道了```控制极接电源IC````如果控制极没电压``是直接往上跑IC 还是需要再往下跑cpu周边的电阻?

经常从我们论坛下载的资料里说I/O第几脚有多少的电压```请问怎么量到的```在我学习这里 从没见过师傅用表测I/O的脚```万用表的表头貌似很粗的样子``万一```

网友:
给你个表头照片

网友:
一般就采用的图上的做法,跑线路最好用了

网友:
请问下三极管是怎么个原理?  照实物看  一边有一个脚  一边有两个脚  哪边是基极  发射极 集电极```电流是从哪边进 哪边出的.抱歉我不会弄图 只能找这么个图上来了``三极管 1 2 3脚``谁能详细说下哪个脚是基极 发射极 集电极 都什么意思 哪个进电哪个出

网友:
主板上贴片三极管引脚排列一般就是左起B、C、E。建议你多看书多看资料,咋就不听呢?

网友:
我找主板维修的书看了半天 除了基本的介绍外 没别的东西 问师傅说哪个都可能是进```您说的左起不好判断啊```就图上的1 2 3来说呢``

好不容易看到张先生在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433-1-1.html给了介绍区分三极管和场管的方法的帖子 为什么删掉了呢  郁闷

网友:
你的图上的文字不是有1,2,3吗?你看后面第一个字母不是B,E,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BCE是摘了第一个字母啊``我刚和一起学习的朋友研究了半天  只翻译出第一个大概是基极(base)` 没想到会这样定义的```不好意思``脑袋一时没转过弯来``谢谢斑竹  ``我晕的是今天上午拿块破板子跑绿线 绿线和3 还有旁边两个小电阻是通的```可是那两个小电阻出来 又转到2里去了``我实在是迷糊

PS:张先生您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433-1-1.html里关于区分三极管和场管的帖子为什么删掉了啊

yzz163 -30 重复发帖

网友:
唉,我真想我也能成为高手,可惜没办法呀,要真能成高手,俺一定不管大小问题,咱全回答,唉,谁让咱是新手呢?

爱问 -8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好贴

好,谢谢你们,其实我什么都不懂,看过就明白了

爱问 -8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