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进系统,确定是主板问题,到底是哪坏了?

楼主(2007-12-26):
做系统做不进去,用GO版的(换了N个版本),全是到“请稍等”那,就等吧,等到花儿也谢了,还那样,此时拔了硬盘都不死机。用安装版的。重起后,硬盘安装那,就不动了。也是,等吧。没反应,等了几个小时,还那样。
能换的全换过,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主板我真不知道哪不正常了。南桥北桥不会测好坏。别的地方没发现不正常的。
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是内存供电管有一个不良,换了好了。这块板真不知道哪个事儿了。哎。
求救,急晕了。哎。忙了一下午没弄好。
硬盘

网友:
如何测N、S的好坏,摘录自本坛---------
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建议你多看看坛子里资料!!!遇到问题应该是先看资料,一般都有解决办法。

网友:
感谢版主的回复,谢谢。这里的资料太多了。看不过来了啊。哪个都感觉不错,都想看。呵。谢谢。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看一下,在查一下全板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有块也是这样.
我有块板也是这样,我这个问题是这样引起的,是打雷把网卡,ADSL打坏了,后来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网友:
很多板子进不了系统都是BIOS坏了,先刷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讲讲AD复合线吗?
具体 说来应该是哪里。。我从来没动过这个东东看来有点复杂哟

网友:
又学到一招哈,谢谢斑竹,
可可 学习中...........

网友:
做不进系统,如是主板的问题,除了内存供电有问题,还有时钟频率不正常、14.318起振不正常或损坏、也有内存时钟信号与时钟相连的元器件不正常工作,都有可能装不过和系统。如是被雷击过以后出现此种问题,很可能是网卡芯片被损坏所导致的,你可以试着将集成网卡芯片去掉后再装系统。

网友:
不会哦.我正在等着想知道怎么解决的呢哈哈

网友:
遇到过一次做不进系统.
集成网卡的,把网卡在COMS里屏蔽掉就OK了..
仔细查下..

网友:
关注中,修好请讲讲什么原因。

网友:
BIOS刷了,无集成网卡,无效,扔那了,不会修了。哎。

网友:
那也可以留意一下南北桥的温度会不会偏高,被雷击过,南桥很大可能性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