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 主板启动时会停顿, 但停十几分钟又可以运行了

楼主(2007-12-26):
主板: SIS630 & 301  CPU:  PIII800 PC-IBM Netvista

奇怪的现象:
正常启动时会停顿很久, 停的时候键盘灯无反应, 但停十几分钟又可以跑一会儿, 然后又停一会, 但最后还是可以进Windows PE, 进PE后可以运行一些小的程序.
但有时就停在BIOS画面或XP开机画面很久没动静了.

进BIOS也有类似现象, 进去后很快就停止反应, 但有时死机十几分钟后菜单又可以动了, 运行一段时间又死.

测试检查:
已换过CPU, 内存(换过很多条了), 大电容无异常, 电源, 5V, 3.3V CPU电压都正常, 拆电池清过CMOS, 也试过关闭缓存, 都没有效果

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大概会是在哪里.

网友:
没换过硬盘吗???????????????????????

网友:
刷个新一点BIOS,换所有的东西慢慢排除,在所有供电正常不

网友:
刷个新BIOS,量一下全板的供电看看有没有异常,其次就是换CPU,换硬盘替换法排除

网友:
好象是硬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换来试一下

网友:
像這種情況一般可以試試在COMS設置里關掉那些網卡,聲卡,USB等等不需要的東西,再試試,硬盤也有可能,只能逐個排隊了。

网友:
更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应该跟硬盘没太大关系, 一般没有挂硬盘, 都是用光驱启动的, 而且就算不用硬盘和光驱也有同样的现象.
在BIOS里都会死, 刚开机好点, 开时间长就更容易死, 但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

这个板是一体机上的, 用SIS301驱动LCD, 就是看在LCD的份上才想修好它.

大家再给出点主意吧, 谢谢啦.

网友:
请问下你不挂硬盘是怎么到XP开机画面的?有没有可能是BIOS座接触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XP-PE的工具光碟(叫深山红叶)启动的, 大多数时候在启动几十秒后卡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换个光盘有没有试过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有时电源不好也会是这情况

网友:
硬盘有可能吧
以前遇到过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有光驱没?.把光驱拔了试试...

其次就是你的BIOS设置.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吧。进系统时负载加重,供电方面有问题就是暴露出来。

网友:
个人觉得好象是供电问题,查下电压

网友:
以前与到同样的故障,你如果给CPU附近加热,电脑可以正常用一会。最后把  CPU附近的电容全换故障解决。